求镍基表面处理皮膜的应用范围

楼主(2016-11-22):
我们试验室开发出来了一种镍基功能性表面处理皮膜。
可能根据功能进行调整配方,目前做了些样品,各有不同特性。
1.HV硬度1100左右。无应力
2.耐腐蚀和酸碱。

想看看在有哪些应用范围,最好是高附加值行业,因为处理成本不低。

网友:
按这个硬度,可以制沙带

网友A:
手机壳,必须应用在最高配,而且要抢购

网友(点评):
镍基的,会有镍释放量的问题,没办法做手机或者手表类别的产品,还会受到颜色的控制

网友B:
楼主可以贴几个图片来看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镍基的是不是一些类似于化学镍后热处理的工艺,理论上到1100没问题

可能会适用于丝杆类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贴几个图片来看看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镍基的是不是一些类似于化学镍后热处理的工艺,理论上到1100 ...

是的,只是我们对功能性讲究得多些,比如说高硬度的情况下耐腐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壳,必须应用在最高配,而且要抢购

会有镍释放量的问题我们也能解决,我们做了个高磷的产品,已经挂在颈子上一个多月了,无任何过敏现象,之前失败的快的几分钟,慢的几天都会有过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壳,必须应用在最高配,而且要抢购

这种铝表面着色技术应该更适合手机壳,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铝表面着色技术应该更适合手机壳,呵呵

看起来不错哈这个,做成手机壳上档次,比钢板的要轻快,比塑料的有质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有镍释放量的问题我们也能解决,我们做了个高磷的产品,已经挂在颈子上一个多月了,无任何过敏现象,之 ...

高耐蚀性的问题,在耐磨的要求下,基本都是会处在有油的润滑条件下,耐蚀性相对来说不会特别重要

这种处理重点就是对环境的友好,目前镀硬铬是很常用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1.镀层厚度不够均匀,会有高低电流的差别
2.六价铬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而且致癌

所以,你这种技术,重点就是要控制成本 来取代硬铬

至于镍释放量,这个是靠数据的,不是靠人体,否则出口会有问题,人口或者人与人的差异很大

还有,硬铬和你这种工艺其实可以测试的就是在高温条件下,200度或者300度温度下,硬度,耐磨性的差异,可以试试看,如果有优异的表现,还是可以值得推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耐蚀性的问题,在耐磨的要求下,基本都是会处在有油的润滑条件下,耐蚀性相对来说不会特别重要

这种 ...

可能取不取代意义不大,主要是把它当成功能性的表面处理运用。

环境污染就不说了。硬铬的应力大,裂痕很多,所以在耐腐蚀方面应该没有优势。因为我们这样的做法几乎没有应力,而且均匀。

我们有考虑几个运用点,比如特种球阀,阀门等,有些球阀需要耐腐蚀,但是液体又有比较硬的杂质,如果用不锈钢就会造成表面划伤,如石油系统。

还有就是最近在跟齿轮做些试验,齿轮他需要内心韧性如,表面耐磨损,初试已过,现在准备进一步跟。

功能性这方面我们也在想多找些行业来进行尝试,所以有这方面想法的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取不取代意义不大,主要是把它当成功能性的表面处理运用。

环境污染就不说了。硬铬的应力大,裂痕 ...

该工艺确实也是很适合球阀,齿轮方面的一些要求

期待楼主分享很多相关性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7-02-15):
主要就是做功能性的复合皮膜这块,说简单些就是化学镍,只是我们为了应对功能,重新研究配方,调制药水。
最开始说的高硬度的就是镍钨磷化学镀,
高磷就是耐腐蚀
最耐腐蚀的应该是我们后继的镍钨钼磷
如果为了希望降低摩擦系数,可以按功能要求增加铁氟龙,但是会影响硬度
等等这种功能类的表面处理

希望得到推广即应用,也希望有这方面功能要求的介绍业务解决生存问题

楼主(2017-04-14):
引用 网友B:
高耐蚀性的问题,在耐磨的要求下,基本都是会处在有油的润滑条件下,耐蚀性相对来说不会特别重要

这种 ...

是的,六价铬都是属于禁用品,哎,但是国内都在使用,可悲.

我们最近又做款功能复活化学镀产品,也是汽车上用的,铝合金件,处理温度不能超过320度,我们在300度一小时,HV硬度1100-1300,呵呵,客户他们以前是650度左右,750-800就非常满意了.而且我们盐水喷雾现在已经两百来个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