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流量、排量以及所需电机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6-11-22):
油缸缸径125mm,杆径80mm,行程100mm,需要0.1秒100mm行程全部推出,相当于速度是60m/min。那么所需泵的流量以及排量还有所需功率是怎么计算的?打算选取6级的电机(转速不到1000r/min)取转速960r/min

我的计算过程:油缸面积:A=πD2/4=0.0123m2
                        油缸流量:Q=AV=0.0123*60=0.738m3/min=738L/min
                        泵的流量:Q泵=Q*K(安全系数)=0.738*1.2=0.8856m3/min=885.6L/min
                        泵的排量:q泵排=960*885.6/1000=850.176L
                       这样计算过程正确么,接下来所需电机功率大小要怎么计算啊

网友:
用储能器

楼主:
我说的是怎么计算啊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电机篇

网友:
系统压力

网友A:
P=pQ/(60n)      算出来是238.6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Q/(60n)      算出来是238.65KW

p是啥啊?我前面计算的对么?

网友B:
你这速度要求不能直接这样算,系统压力又这么高。
只能加大号蓄能器了。
蓄能器容积根据样本计算公式算就行了。

网友:
"泵的排量:q泵排=960*885.6/1000=850.176L/min"
泵的排量应该是885.6L/min÷960=0.9225L/r=922.5ml/r
根据这个去选泵的排量。
你没说负载多少,所以工作压力就不知道,所以电机功率也就不能算

网友:
短时间快速动作还是加蓄能器吧

网友:
先读书再算吧

楼主:
我算的不对么?,那请问哪本书有这个计算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速度要求不能直接这样算,系统压力又这么高。
只能加大号蓄能器了。
蓄能器容积根据样本计算公式算就 ...

那个样本?有么?发我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算的不对么?,那请问哪本书有这个计算讲解?

有多位大侠已经指出应加装蓄能器,瞬间大流量完全指望泵是不可取的,就算你用大排量的泵解决了流量问题,那起停的水锤呢?泵与缸间的沿程损失呢?在实际应用中有的甚至连蓄能器都不用,直接做成气液缸,卸压伸出。这些东西在液压工程手册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位大侠已经指出应加装蓄能器,瞬间大流量完全指望泵是不可取的,就算你用大排量的泵解决了流量问题, ...

可以加蓄能器的,就是加完蓄能器之后的泵流量排量以及所需电机功率要怎么计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蓄能器的,就是加完蓄能器之后的泵流量排量以及所需电机功率要怎么计算啊

要结合最大工作频率,能源消耗等综合来算,这些一两句都讲不清,液压手册上有很多案例,这个比较典型,直接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位大侠已经指出应加装蓄能器,瞬间大流量完全指望泵是不可取的,就算你用大排量的泵解决了流量问题, ...

,手册上已经找到。

网友D:
活塞面积122.7cm2,活塞杆面积72.4,油缸容积V=122.7*10-1227ml
假设流量为Q   Q1=1227/0.1/60=736.2L/min
泵所提供的流量Q2=736.2*1.2=883.44L/min
泵的排量为=883440/960=920.25ml/r
根据负载检验一下压力,乘以一个安全系数(1.3-1.5)
根据排量、压力参数,查样本,选择跟这两个参数最接近的泵
最后所选电机功率P=压力*流量/60/效率
其中效率选0.7

楼主(2016-12-27):
引用 网友D:
活塞面积122.7cm2,活塞杆面积72.4,油缸容积V=122.7*10-1227ml
假设流量为Q   Q1=1227/0.1/60=736.2L/min ...

计算电机功率公式里的流量是哪个?是总和还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电机功率公式里的流量是哪个?是总和还是哪一个?

P和Q分别是泵的压力和流量

网友(2017-03-23):
全用泵功率超太多了。必须蓄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