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扩孔用2刃还是4刃好

楼主(2016-11-22):
   最近工厂有一批单子是加工304不锈钢的,我们没什么加工不锈钢的经验,目前加工的工件是要在外径40的圆柱工件中间铣一个20X20的深10个的槽,工件中心是8个的沉孔。
  我们加工是1.在工件中心用钻头加工7个的孔
                    2.用8个的2刃铣刀对7个的孔进行扩孔
                    3.扩孔好了以后用8个2刃的铣刀开粗20X20的槽每次加工深度1MM  转速1500     F30
                    4.用6个的2刃铣刀精加工

我们用的8个的和6个的铣刀都是钨钢铣刀都是2刃的硬度是45的
  问题1.我们的刀具选择对吗 (2刃的好还是4刃的好  用钻头打了样孔4刃和2刃都可以扩孔吗)
          2.我们加工参数对吗就是转速1500每次加工深度1MM F30 可以吗

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助我们谢谢 我们是个小厂这2年单子少了很多 不然不会冒然选择加工没有经验的不锈钢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6-11-23 18:54):
加工不锈钢的铣刀除了含钨的合金铣刀和硬质合金铣刀以外还有些什么好的刀具吗

网友A:
只要效率允许,刀刃越少越好

网友B:
楼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使用两刃YG铣刀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磨损厉害,可以使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或金刚石刀具。另外粗加工d8的铣刀切深1mm小了影响效率,可以加大到3~4mm。

网友C:
问题点是什么呢?

网友D:
45度的刀 不行吧  至少55度的  4刃的好点!4刃加工效率高点每齿切削大点!开粗建议使用带R的铣刀,那样能好点!

网友E:
开粗用两刃,精铣用四刃。另外我感觉转速高了点吧?用1000转试试?转速高了容易烧刀。好久没干加工中心了,你写好程序,可以在机床边上呆着,听听声音,可以适当的调整转速和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效率允许,刀刃越少越好

谢谢 今天刚刚看到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使用两刃YG铣刀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磨损厉害,可以使用带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或金 ...

谢谢您的回复万分感谢  加工304不锈钢对刀具的硬度有什么要求吗 现在用的硬度45的够吗 需要硬度55的吗(不锈钢专用铣刀很贵的稍微耐用点但是还是不划算 买硬质合金铣刀D8的又没有看到硬质合金铣刀最小的就是D12的没有再小的了) 还有D8的铣刀加工不锈钢转速  进刀量 线速度F用多少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度的刀 不行吧  至少55度的  4刃的好点!4刃加工效率高点每齿切削大点!开粗建议使用带R的铣刀,那样能好 ...

谢谢您的建议呢  我是厂长的儿子呵呵 不是这个专业出生的但是目前子承父业不得不干了 对机加工的一些专业用词不是很明白  请原谅我的白痴问题(带R的铣刀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点是什么呢?

谢谢您能看到我的帖子并且回复我 万分感激 目前的问题是D8的铣刀加工不锈钢转速  进刀量 线速度F用多少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度的刀 不行吧  至少55度的  4刃的好点!4刃加工效率高点每齿切削大点!开粗建议使用带R的铣刀,那样能好 ...

还有个问题8个的沉孔 我用7个的钻头先打了样孔用D8的铣刀扩孔2刃可以用的4刃也可以扩孔吗就是往下打(不考虑刀具的中心,我们的钳工可以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粗用两刃,精铣用四刃。另外我感觉转速高了点吧?用1000转试试?转速高了容易烧刀。好久没干加工中心了, ...

转速低了会抖动 转速高了加工中会尖叫 我目前感觉最好的转速就在1400了 我再试试看吧  加工不锈钢真不是我这种小白能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呢  我是厂长的儿子呵呵 不是这个专业出生的但是目前子承父业不得不干了 对机加工的一些专业 ...

带圆弧(R角)开粗不容易崩刃! 我是做钨钢刀的,还有5年的加工经验!有时候贵一点的刀能好点,最起码加工稳定,尺寸稳定,减少换刀次数,最后算下来跟便宜点的刀成本差不多!

网友:
你搜索下,刀具版块以前有聊不锈钢刀具的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低了会抖动 转速高了加工中会尖叫 我目前感觉最好的转速就在1400了 我再试试看吧  加工不锈钢真不是 ...

转速低了床子颤抖的厉害,是因为转速和进给不协调,刀具受力大造成的,其实如果你会磨刀,也有个办法:1,磨好刀以后,把刀尖改成一个小R,这样会减少刀具的磨损,同时,磨刀会降低成本。2.还是采用低转速,高进给,但是吃刀深度可以设定在0.2左右,同时冷却要好,只要精加工用把好刀就行。我以前用过这个笨办法。你再试试,反正是你家的厂子,多试试,😁

网友F:
我有很好用且便宜的不锈钢刀具,可试用。

网友:
用4刃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很好用且便宜的不锈钢刀具,可试用。

讲点技术上指导,我们都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很好用且便宜的不锈钢刀具,可试用。

讲点技术上指导,我们都要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 我是专业从事不锈钢材料销售的,每月发货量四千吨以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上绝对让你满意。有兴趣请联系 18368093935 微信同号 倪先生

网友(2016-12-22):
引用 楼主:
转速低了会抖动 转速高了加工中会尖叫 我目前感觉最好的转速就在1400了 我再试试看吧  加工不锈钢真不是 ...

选好点的刀,出效率又不伤机器,便宜无好货。

网友(2017-05-24):
引用 楼主:
转速低了会抖动 转速高了加工中会尖叫 我目前感觉最好的转速就在1400了 我再试试看吧  加工不锈钢真不是 ...

抖动是因为受力太大,机床或工装或工件刚性不够。转速太低,走刀太大造成的。
尖叫是转速太高,刀具急剧磨损,也就是刀具钝了造成的。
转速和走刀的选用很简单,根据刀具及加工材料选取合适的线速度,再根据刀具直径计算出转速就可以了。
走刀可选取一齿切削量,计算下,也可得出比较合理的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