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除焊疤

楼主(2016-11-22):
2mm厚的304不锈钢板做成的柜子,在柜子里焊接支架导致柜子背部成下图,请教如何能恢复到不锈钢本色。
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一般先就用酸洗一下,然后再打磨,如果要求高就进行化学抛光

网友:
艺术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一般先就用酸洗一下,然后再打磨,如果要求高就进行化学抛光

网友:
这是几级焊工水平,能将不锈钢柜子焊成这样?使用的是什么焊?MAG、MIG or TIG

网友:
外面再粘贴一层超级薄的不锈钢板

网友:
这个东西大吗,如果不大的话先机械抛光后就化学抛光吧,网上有化学抛光液卖,但是体积太大费用就高了,需要太多药水

网友:
你好 我是专业从事不锈钢材料销售的,每月发货量四千吨以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上绝对让你满意。有兴趣请联系 18368093935 微信同号 倪先生

网友:
这个需要采用不锈钢焊丝氩焊的,看图片你们师傅是用手工电弧焊焊接的,板材几乎熔穿并且被高度氧化了。这已经不是如何处理表面本色还原的问题了,按检验规程是要判定报废的。

网友:
我勒个去  都一坨一坨的了 成翔了

网友(2016-12-23):
直接报废吧,焊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