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旋城如何加工

楼主(2016-11-22):
        求加工这种槽的加工方式,槽的截面是平底U形的(矩形)。还有这个零件的整体精度要求在1-2个丝,用什么样的机床比较好。

网友:
曾设计过一台专机加工这种螺旋槽,采用伺服电机带动刀具下行和工件旋转加工而成

网友A:
普车+成型刀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车+成型刀也可以

大神 能指教下怎么用普车加工吗,没见识过,太牛逼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成型刀对刀,其余就是极慢速切削。直线槽也拉出来

网友B:
有一些铜套就有类似的螺旋槽,普车改动一下就能加工 溜板箱上加一个电机就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风铣!

能说的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铜套就有类似的螺旋槽,普车改动一下就能加工 溜板箱上加一个电机就能加工

这个是单相机镜头上面的,要求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