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5设计-插入钢结构里鼠标右边出现固定小图标电脑操作就变得巨卡

楼主(2016-11-22):
      求大神。。这种是什么情况。Inventor2015里设计-插入钢结构后,鼠标只要一靠近钢结构,鼠标右边出现固定小图标。后续就会出现电脑卡顿。需要哪里设置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麻烦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图标是这个零件已经被你固定住了,不能移动的。变卡应该跟你电脑的配置,部件图中的零件数量及零件的设计复杂程度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标是这个零件已经被你固定住了,不能移动的。变卡应该跟你电脑的配置,部件图中的零件数量及零件的设 ...

谢谢您的答复,零件如果没固定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有验证过。以前用Inventor2012插入钢结构还是很顺畅的,没出现过这个小图标。在同一台电脑上。零件数量及复杂程度都是简单的几个。再次感谢你的积极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