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垫片能不能减少应力集中

楼主(2016-11-22):
如图在轴劲部位加一个5mm垫片能不能减少应力集中!不要考虑其它,能不能就行了!谢谢!

网友:
机械加工不考虑应力集中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是45° x 5mm倒角这种结构呢,垫片怎么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真搞不懂你什么想法

网友:
这个真的不能

网友:
垫片跟轴是两个零件,加垫片怎么会影响轴的属性呢

网友:
几何不连续产生应力集中,加垫片不能减少应力集中,在轴上倒圆角可以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我 想问你的垫片为什么能减小应力集中?

网友:
降低轴上应力集中的主要措施举例。。。摘自《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

网友:
看装配体的整体受力情况,比如螺母连接增加垫片的目的是加大接触面的摩擦力,保护螺栓不受剪切力破坏,但不会提高螺栓本身承受剪切力的性能。

网友:
加工后,加工的形状确定后,这个零件的应力也就分布完了。

网友A:
你的本意是设置1个5mm的垫片以减小轴颈根部R1处的应力集中,单纯增加个垫片不能达到你的目的,需要将R1增加,如改为R4,且垫片的内径必须在R4圆弧根部以外。

网友:
圆角R1加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本意是设置1个5mm的垫片以减小轴颈根部R1处的应力集中,单纯增加个垫片不能达到你的目的,需要将R1增加 ...

正解

网友:
还是把R1加点比较保险吧

网友:
不能把,应力集中是轴本身结构与材料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