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荷载计算求助

楼主(2016-11-22):
各位大神们:你们好
       按面荷载的定义:面荷载是作用在某一个面积上的荷载,单位是KN/,就不如说在1mX1m的板上放了一个1KN的物体,这个物体的尺寸也是1mX1m,那么我们就认为在这块1mX1m的板上的荷载是:1KN除以面积1mX1m那就是1KN/
    问题:如果物体的尺寸是0.5mX0.5m,那么荷载是4KN/㎡??

网友:
1平米上受均匀力1KN,1/4平米上当然就是受力1/4KN。
1平米上站4个人,1/4平米上当然是站1个人,一个道理。。。

网友:
面积指的是接触面积,我认为是

网友:
可以这么认为的,下面这张图片里,他们要是躺在一根钉子上试试?!

网友:
你这是主动力,是预先知道的,不是这样求出来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就不如说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