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6-11-22):
当前我要做一个6轮小车,各车轮都是单电机驱动。车轮直径160mm,小车总重量约为40kg,要求最大速度能达到15km/h。地面滚动摩擦系数为2-10/mm,我通过计算得出每个车轮所需扭矩667N·mm,转速501.59r/min,功率却是35w,但似乎那功率有点问题,请问各有经验的工程师能指点一下吗?电机该怎么选。

网友:
1,把你自己的计算过程,计算公式先写写出来,,
2,不要怕错!
3,也许在你重新演绎的过程中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A:
不要太理论了,全完理论也不能说错,就是你要保证完美的使用环境。如果说,走的时候前面一个小坡,一个小台阶,一个小石头呢

网友(点评):
兄台,是你不了解电传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理论了,全完理论也不能说错,就是你要保证完美的使用环境。如果说,走的时候前面一个小坡,一个小台 ...

电传动我就不懂了,但是根据楼主的数据小车行走的总的理论功率我还是知道算的。车轮的阻力半径是2-10mm,也就是说,滚动阻力矩M=Fr=400N*0.01m=4Nm,电机转速楼主说了500r/min,那么总功率P=TN/9550=0.21KW。。。轴承摩擦忽略,启动和刹车这里不算,其他风阻什么不算,至于楼主这样一个轮子带一个电机这样的结构我没见过,他用210K/6=35W,我也不赞同,因为不能保证是6个轮子的受力均匀,也许只有3个轮子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理论了,全完理论也不能说错,就是你要保证完美的使用环境。如果说,走的时候前面一个小坡,一个小台 ...

。。。

网友:
是要考虑坡道和障碍物的,除非有前置条件,车道平整无坡,或者限定坡道角度及越障高度,这样才好定量计算

网友B:
其实你算出来的是理想状态下只算摩擦阻力的结果。
像这种你最要算的是多少时间达到这个速度(即加速度),还有碰到坎啊啥的。

网友:
电机功率是对的,再选择一个跟你轮子转速差不多的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传动我就不懂了,但是根据楼主的数据小车行走的总的理论功率我还是知道算的。车轮的阻力半径是2-10mm, ...

选型应该一般要从简单算起吧。这里只考虑了理想状态,如果考虑恶劣状态也只能把速度要求降低了,就可以降低功率,满足当前工作电机的供给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算出来的是理想状态下只算摩擦阻力的结果。
像这种你最要算的是多少时间达到这个速度(即加速度), ...

我已经考虑了降低了加速度要求了,在电机能承受功率范围内相应算出最大加速度,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考虑了降低了加速度要求了,在电机能承受功率范围内相应算出最大加速度,也可以吧

你可能算出来摩擦是35W,风阻是100W,加速度是300W,坎是300W

网友A:
考虑全面是应该的,速度快了风阻很大,加速度可以控制时间没问题。速度慢就要考虑坎坡,我反正是碰见的,设计那种厂内运输的车子,负重很大,当时路轨做的不平,对接那里路轨差几里,速度慢又没惯性冲,把路轨对接磨了个斜角,结果马达坏了都没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全面是应该的,速度快了风阻很大,加速度可以控制时间没问题。速度慢就要考虑坎坡,我反正是碰见的,设 ...

好的

网友:
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我觉得你现在的重点是要考虑你6个电机的同步和匹配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每个轮子配一个电机驱动?据我了解现在比较成熟的AGV系统也才4个电机   已经很极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传动我就不懂了,但是根据楼主的数据小车行走的总的理论功率我还是知道算的。车轮的阻力半径是2-10mm, ...

电传动不懂,ABS总知道吧,单独驱动很容易实现力分配,当然每轴功率要有裕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考虑全面是应该的,速度快了风阻很大,加速度可以控制时间没问题。速度慢就要考虑坎坡,我反正是碰见的,设 ...

明明加个液力耦合器就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明加个液力耦合器就能解决…………

那跟选择马达时放大一号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传动不懂,ABS总知道吧,单独驱动很容易实现力分配,当然每轴功率要有裕量。

不懂就不懂吧,确实没玩过这样的。

网友D:
就没有一个人觉得6个电机带6个轮子控制上很难实现?难道是我太孤陋寡闻?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点评):
六轴控制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跟选择马达时放大一号谁好

当然是液力了,电机容易高速,低速大扭矩借助液力传动,还不容易烧电机。大侠,你明显见的传动东西太少了,电传加液力在机车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很经典的方案,所以说你多看手册非常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没有一个人觉得6个电机带6个轮子控制上很难实现?难道是我太孤陋寡闻?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啊!

六轴控制卡?能实现各个轮子之间的匹配关系?直行、转弯都没问题么?  大神给个六轴控制卡链接  学习一下呗

网友:
。。。。。。发言终结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