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沉头螺钉的沉孔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6-11-22):
内六角沉头螺钉的沉孔标准是什么,用设计手册上的沉孔标准做出来,内六角突出来啊

网友:
是你要的吗

网友(点评):
层主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网上 找得到。

网友A:
螺丝可能不是标准的吧,你量一下和手册上对一下,记住,设计东西要看到实物器件 而不是说明书说的一些尺寸,就中国制造的说明书,实物换了一代又一代了,但说明书还是以前的以前。  留心点你就会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可能不是标准的吧,你量一下和手册上对一下,记住,设计东西要看到实物器件 而不是说明书说的一些尺寸 ...

这种问题现实中很常见的。有些样本中的参数和实际都有很多符不起来。

网友:
手册上都有,不过内六角圆柱头的沉孔深度是没算上弹簧垫圈的,设计的时候应该加上弹簧垫圈的厚度

网友:
不会,可能螺钉标准对不上吧

网友:
autodesk inventor——你值得拥有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GB70的,我也发现了。还没有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