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各一个支架零件安装在汽车后背箱,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22):
请教高手,这个支架零件安装在汽车后背箱附件,左右各1件,主要起什么作用。具体有什么说法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橡胶悬置,一般用于固定动力系统,你这个是后驱的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橡胶悬置,一般用于固定动力系统,你这个是后驱的车吗?

是的。上汽大众的车

网友(2017-02-05):
悬挂支点橡胶衬套作用是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