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底孔画内螺纹?

楼主(2016-11-22):
想问一下怎么在底孔画内螺纹?

网友A:
1 直接使用异型孔向导建立螺纹孔
2 上色的装饰螺纹线
3 牙型扫描切除
4 高级孔特征(2015版之后)

网友:
1,基本就楼熵专家的意见了。
2,简单装饰螺纹线就行了。

网友B:
都导演兼制片人了,这是让助理干就OK了,装饰螺纹就行了,不行再PS一个

网友C:
装饰螺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直接使用异型孔向导建立螺纹孔
2 上色的装饰螺纹线
3 牙型扫描切除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饰螺纹线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饰螺纹线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导演兼制片人了,这是让助理干就OK了,装饰螺纹就行了,不行再PS一个

不可以取笑,我可是一本正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取笑,我可是一本正经的

告诉你答案了,装饰螺纹就行了,开个玩笑,还望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