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形位公差中”CZ”的含义。

楼主(2016-11-22):
    大家好,如截图。红框中的CZ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含义?另外法国的图纸中,有没有前辈知道红框中这种六边形中间带数字的符号的含义?

网友A:
楼主还是放全图吧,
免得大家盲人摸象!

网友B:
ISO 标准 common zone;你把那几个被测要素构造特征组作为一个feature评价;
另外一个框框加数字,看技术要求啊,或者放全图;

网友(点评):
好象不要加个框

网友:
CZ没见过,六角加数字应是特殊标记吧,备注里有没有对应的标记解释?

网友C:
CZ =common zone
共同的公差区应用于几个单一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CZ =common zone
共同的公差区应用于几个单一单元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点评):
我已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放全图吧,
免得大家盲人摸象!

零件是个曲面薄板件,其上建有三基面体系用于加工定位和检测。这是其中一个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 标准 common zone;你把那几个被测要素构造特征组作为一个feature评价;
另外一个框框加数字,看技术 ...

感谢兄弟的帮助。这是全图,我估摸着CZ的意思是“A,B,C三面共同组成基准D,基准D就是Common zone”,对吧?
另外想请教仁兄,CZ应该参见哪个标准呢,标准号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Z =common zone
共同的公差区应用于几个单一单元

感谢兄弟的帮助。这是全图,我估摸着CZ的意思是“A,B,C三面共同组成基准D,基准D就是Common zone”,对吧?
另外想请教仁兄,CZ应该参见哪个标准呢,标准号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帮助。这是全图,我估摸着CZ的意思是“A,B,C三面共同组成基准D,基准D就是Common zone”, ...

ISO 1101
A B C 基准标的是那三个面?你干脆不要基准算了;
简化一下标注;可以改为下图。当然,其他标法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 1101
A B C 基准标的是那三个面?你干脆不要基准算了;
简化一下标注;可以改为下图。当然,其他标 ...

实际是零件上建立的三个基准面,分别是底面,中间的筋面,右边的筋面。红框中的ABC是我随便取得代号,刚好与三基面重名。抱歉。

网友(2023-07-26):
信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