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画渐开线齿轮

楼主(2016-11-22):
由于线切割设备老旧,生成的齿轮不能满足设计需求,特求助大神如何使用CAD画渐开线!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www.docin.com/p-2298472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www.docin.com/p-229847292.html

没有进行过CAD二次开发之类的编程画图,不知大神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者书籍,给推荐下,感谢!

网友:
画出来干嘛用?
机械的画法很简单的

网友:
你下载一个cad外挂《英科宇机械工程师》网上很多的。

网友:
我用sw
有个软件叫天河PCCAD,应该有, 身边使用CAD的都配的这个

网友:
caxa电子图版里面就有

网友:
迈迪设计宝里面有个圆柱齿轮工具,将齿轮的参数输入进去(齿数,分度圆直径等),点击计算,然后就可以输出齿轮的图!

网友B:
SW画然后导出工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画然后导出工程图

sw画出的齿轮其齿形不是标准的渐开线齿形你滴明白?

网友(点评):
我有一个教程。我找下啊。、很简单的,我以前就是按照那个画的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474663-1-1.html

网友:
楼主。链接在楼上,PDF格式的

网友:
渐开线和齿根过度曲线画法都有了,excel计算、cad绘制曲线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53749-1-1.html
这个是我自己的帖子,虽然是写SW,但是后面的回复贴中有提到CAD画渐开线,其实就是多画几个点拟合,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2018-09-28):
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