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6-11-23):
1、氩弧焊在图纸上怎么标注131?141?(铝-铝)
2、二保焊在图纸上怎么标注135?(铁-铁)

网友:
我们一般在技术要求上说明焊接方式。

网友:
像这种一张图纸多种焊接方法的情况  应该有一个明细表  表明焊接方法  技术要求

网友(点评):
一张图纸就一种,现在搞懂了

网友:
焊接符号就是最好的语言。

网友:
不是有焊接标准符号  文字说明么

网友(点评):
有焊接符号 但是开始搞不清131代表什么焊接方法,141代表......

网友:
在技术要求上说明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