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液压中走线

楼主(2016-11-23):
求教如何在液压中走线

1,传感器需要走线到右侧的线路盒,最好是在阀体内部走线。
2、要求活塞的径向行程能达到10mm
3、最好能限制活塞的轴向旋转

网友A:
如果你一定按照你的想法会有几个问题都比较难解决
,1.线走右侧盒子里,线到盒子里的孔密封怎么解决,线是软的,还有压力大了能不能封得住?
2.活塞防转转要加导向杆,结构会变得比较复杂?
3.线随活塞不停往复移动,会断的.

你可以改变一下思路,走线放在活塞杆里面,就是中空活塞杆,然后线一端与传感器连接,另一端通过活塞杆在引到盒子里面,因为你的阀行程比较短,对其它影响不大.正常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一定按照你的想法会有几个问题都比较难解决
,1.线走右侧盒子里,线到盒子里的孔密封怎么解决,线是软 ...

活塞杆中间是需要穿一根杆

网友(点评):
如果空心杆没有特殊用途,可以在穿一根,尽量线走里面,相对活塞是静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活塞杆中间是需要穿一根杆

这个是现在的结构  上面是个缸筒  这次想把缸筒去掉  直接用阀体做为主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不行吗?

网友C:
如无绝对必要,尽量不在液压里走线,不好处理,不但节省不了空间,反而多占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无绝对必要,尽量不在液压里走线,不好处理,不但节省不了空间,反而多占用空间,

就像我发的图片  如果外部走线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体美观

补充内容 (2016-11-23 15:19):
从别的地方也不能出线啊,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液压结构

网友(点评):
布线也是有美感的,去搜搜吧

楼主:
要哭了  好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