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渐开线齿轮画法

楼主(2016-11-23):
CAD画渐开线齿轮的办法,之前都是用这种方法画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严格来讲这种画法不严谨 尤其是对于要求齿轮啮合较严格的场合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况且加工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哈,这个是有点不严谨。以前我看过最后线都有空隙,不过出外形是妥妥的

网友:
为什么还要扣10点威望值啊

网友(2017-01-19):
最好是自动参数化的外挂

网友(2017-11-25):
这种画法不严谨

网友:
正好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