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卷轮直径变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23):
贴标机靠废纸轮拉动,随着机器运行,卷轮直径慢慢变大,同样转一圈,拨离走的距离就不一样了,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一般贴标机是不会靠收废纸的滚轮拉动的,这样的精度是不够的,而是单独用一对相互贴合的辊轴拉动标纸的,另外收废纸的滚轮用细皮带与动力滚轴相连,使得收废纸滚轴与动力滚轴同步,同时细皮带可以打滑,防止过拉,还有就是将收废纸的滚轮设计成可以打滑的结构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专业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A:
一般贴标机是不会靠收废纸的滚轮拉动的,这样的精度是不够的,而是单独用一对相互贴合的辊轴拉动标纸的,另 ...

楼主,你好。可以给一下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贴标机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