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板切割后切割面怎么处理?

楼主(2016-11-23):
有机玻璃板切割后切割面上是白色的,很不美观,求教怎么处理
外厂家做的很漂亮,我们应该怎么做?

网友:
我已经看过水刀切割玻璃的视频。好像切割面是很平滑了,你看看http://baidu.baomihua.com/watch/ ... page=videoMultiNeed

网友:
有机玻璃可以用锯床切割(表面纹路会粗点)
  也可以用广告机的那种激光机切割或者用平板机锣(纹路也有也粗.但是好过锯床)
  想精度高表面纹路美观,可以用CNC锣。

网友:
刨子一次拉过

网友:
可以抛光试试

网友:
用木工刨刨,表面可透明,要求再高就要抛光了

网友:
切割后使用抛光轮抛一遍。

网友:
用细砂纸抛光,再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烧光技术听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光技术听过吗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光技术听过吗

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网友:
有机玻璃的表面处理可以喷砂或者抛光处理(抛光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
用麂皮沾上绿色的研磨膏进行抛光就行了;
如果有抛光轮的话,也可以使用毛毡的抛光轮沾上抛光膏进行打磨、抛光也行。
有机玻璃板抛光的方法,一般主要是先用锉子修正,然后加水份别在较小号(300号以上)和大号(1500号以上)砂纸打磨抛光,效果不错,安全,也是DIY们喜爱和常用的方法,可是,此法即费时又费力,也把DIY们给累坏了哦;技艺高的DIY者还可用“氯仿”和“乙炔火”来进一步的处理,来取得更好的抛光效果,但“氯仿”有剧毒;“乙炔火”不大好掌握(掌握不好,压克力板烧焦或起泡),又有危险。所以,使用“氯仿”、“乙炔火”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工具
1.400号水砂纸和600(或800号)水砂纸、平面玻璃(打磨用)
2.抛光膏、羊毛呢子布、煤油(最好用无味的航空煤油)
抛光
1.按自己DIY需要的尺寸把上图的压克力板加工好,然后把加工好的压克力板放在有水的400号水砂纸上打磨(此时要注意,砂纸下一定要垫有平面玻璃,要让水是流动的),打磨方法是:用食指和中指、无名指按在压克力板上,力度以能来回推动压克力板就可以了,此时打磨的方向一定要保持一致,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让被打磨面的打磨痕迹细些;方向保持一致,就是让打磨痕迹方向一致,避免杂乱痕迹而影响下一步细打磨抛光。当压克力板上原有的广告被磨掉后,用600号(或800号)水砂纸替换掉400号水砂纸,继续打磨抛光,直至打磨到打磨面上的水拿起来时自动收拢有少许水的状态,就可以结束用砂纸打磨的工作了。
2.在羊毛呢子布倒煤油少许(布有些湿润就可以了),再涂上抛光膏(在有煤油部位来回磨几下便可),用此呢子在经砂纸打磨好的压克力板上,按打磨痕迹方向来回的使劲的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