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怎么开键槽

楼主(2016-11-23):
买了几个三菱的伺服电机,但是没有开键槽,跟伺服电机连接的行星减速机是需要键槽固定的,请问各位大神,不更换电机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
看好不好加工,真不行火花打一下.

网友:
伺服电机输出轴一般有开槽和 不开槽2种,根据减速器输入轴选择相应联轴器 ( 半哈弗涨紧的)
你这种情况,可以自己根据尺寸设计联轴器( 一端螺丝张劲,一端键槽锁定)

网友:
空间尺寸允许的话,可以做个过渡联轴器

网友(点评):
联轴器也得铣个平面啊?

网友:
做工装,铣键槽。

网友:
搞个铜公打火花,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打的

网友:
可以夹在平口钳上铣的,但要注意密封,铁销进去可不好玩啊!铰个橡胶皮套上。

网友:
个人建议,尽量不要破坏元器件的任何部分。你细心点会懂的,  减速机可以定制的,你和厂家商量一下。

网友A:
为何非得到开槽?做成胀套锁螺钉的夹紧式,能传递的扭矩远比键大啊

网友B:
我上次车间一台电机键槽坏了,直接把转子拆下来,拿外面铣键槽30元搞定。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A:
为何非得到开槽?做成胀套锁螺钉的夹紧式,能传递的扭矩远比键大啊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的减速器直接采用胀紧的的形式,基本上是不用开键槽了

网友(点评):
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车间一台电机键槽坏了,直接把转子拆下来,拿外面铣键槽30元搞定。

我觉得不是专业人士还是不要拆伺服电机的好。

网友:
分两种,买的时候要分清

网友(2017-02-13):
过渡连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