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0静态分析不能运行

楼主(2016-11-23):
我用Solidworks 2010做一个静态分析,总是不能运行,有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我是初学有限元分析的,不知道问题能说清楚不)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6-11-28 11:43):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电脑是XP系统,没办法安装2014版吧?再者说,既然2010版有这个功能,就肯定能用,现在找不到原因啊,哪位仁兄,哪位老师帮帮忙?教教小弟?

网友A:
别纠结这个问题啦!软件的问题!重装或者装个高版本的软件,我的sw2014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这个问题啦!软件的问题!重装或者装个高版本的软件,我的sw2014就没问题!

一会我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吧,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电脑是XP系统,没办法安装2014版吧?再者说,既然2010版有这个功能,就肯定能用,现在找不到原因啊,哪位仁兄,哪位老师帮帮忙?教教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