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壳镀层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23):
笔记本D壳,即底座,ABS+PC材料,局部区域镀了金属,请问镀层有什么作用?

网友:
是否是屏蔽磁場

网友:
屏蔽干扰。。。

网友:
屏蔽作用

网友:
电磁屏蔽

网友:
去静电的吧

网友:
大多是屏蔽的观点。

网友:
这是镀铜, ABS+PC  因为添加了PC 强度和机械性能得到提高, 便电性能下降, 所以做一般的表面处理附着力会差, 所以如果外观要求比较高的话,一般会在正式镀层前加一道镀铜的工艺,提高电性能,使后续正式表面处理附着力更好.

其实不是局部区域镀了金属,而是整体,只不过外观面镀了又做一层表面处理; 这些在里面的部分要求不高,又节约成本,在镀外面的时候用治具给遮住了.

我觉得去静电和屏蔽大多都会在PCD板子解决了, 不会太多依赖于机械结构外壳,风险太大.

网友(2017-01-23):
导热、电磁屏蔽、去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