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气脱硫雾化器旋转雾化器的主轴材质应该用什么好?

楼主(2016-11-23):
烟气脱硫雾化器旋转雾化器的主轴材质应该用什么好?
求助各位大侠,可以私信!必谢!

网友A:
SUS300、SUS400系列都可以

网友:
302,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S300、SUS400系列都可以

谢谢!

网友B(2017-05-20):
可以考虑采用HVAF喷涂工艺在主轴表面制备一层耐腐蚀、耐磨的涂层材料。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工艺方法非常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HVAF喷涂工艺在主轴表面制备一层耐腐蚀、耐磨的涂层材料。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工艺方法非常成 ...

你好,在脱硫设备中使用,我建议您在工件的表面采用HVAF喷涂工艺制备一层防腐耐磨的碳化物合金涂层。此工艺非常成熟,国外在硫磺冷凝器内部就是采用的此种工艺,包扩各种石油化工容器内部、精炼热交换器管道内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