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外防护侧门窗户和拉门窗户玻璃问题

楼主(2016-11-23):
机械外防护侧门窗户和拉门窗户玻璃是用有机玻璃好一些呢,还是用钢化玻璃好一些呢?
有些厂家用有机玻璃,因为有机玻璃尺寸相对好处理一些。如果尺寸一旦有偏差,便于修改。有些厂家用钢化玻璃,因为钢化玻璃硬度较大,对飞刀有一定的好处。但钢化玻璃一旦尺寸有问题很难处理。
那么在机床外防护方面用什么玻璃更好一些呢?用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请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A:
有机玻璃用于承受冲击,而钢化玻璃用于防刮伤,钢化玻璃在机床上一般不单独用,都是要和有机玻璃组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用于承受冲击,而钢化玻璃用于防刮伤,钢化玻璃在机床上一般不单独用,都是要和有机玻璃组合使用

请问怎么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组合?

当然不是自己去组合啦,可以让供应商制作,一般是里层钢化,中间真空,外层有机

网友(点评):
你确定中间是真空?

网友:
中间是间隙层,里面究竟是不是真空,或者是填充其他气体,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自己去组合啦,可以让供应商制作,一般是里层钢化,中间真空,外层有机

谢谢,请问这样的组合时间用于什么机床,用的多吗?

网友B:
现在就有一种钢化的夹层玻璃,LZ再深究一下吧

网友C:
用PC,价格贵点,防护性能和加工性能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有一种钢化的夹层玻璃,LZ再深究一下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C,价格贵点,防护性能和加工性能都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这个玻璃不是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的,要符合安全要求的,需要计算,pc就是耐冲击,钢化就是耐磨损,如果纯用pc,玻璃两年就要更换了,用钢化加pc,用7八年没问题,当然玻璃厚度和价格要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玻璃不是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的,要符合安全要求的,需要计算,pc就是耐冲击,钢化就是耐磨损,如果纯用 ...

请问大侠如何计算?能否详细说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