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 圆角特征怎么阵列?

楼主(2016-11-23):
请问各位大侠solidworks2012 圆角特征怎么阵列?

楼主: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设计治具倒角的时候经常要一个个边角选。这样非常浪费时间,请问圆角或倒角特征能不能阵列?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不能做好一个阵列实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好一个阵列实体吗

在倒边角的时候不方便做阵列实体,请问有简便一点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B:
圆角特征必须依附于其它特征而存在,所以不可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特征必须依附于其它特征而存在,所以不可阵列

只能一个个选中吗?在设计治具的时候,倒角是非常繁琐的一件事!多谢大侠回复!

网友(点评):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软件听你的啊

网友:
方孔是切除拉伸一个而成,并且倒角只倒一个方孔的,然后同时特征阵列,这样才行。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试了不行呢

网友:
7l正解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狂画好,倒角倒好,再一起阵列。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阵列面”?

网友:
我是在草图里面加圆角以后再阵列的,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

网友:
倒角不能阵列

楼主(2018-02-05):
引用 楼主: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设计治具倒角的时候经常要一个个边角选。这样非常浪费时间,请问圆角或倒角特征能不 ...

大侠,哪里可以选,没看到。

网友(2024-10-09):
刚试过,倒角的时候选择边线,可以阵列,选择面倒角就搞不了

网友:
用的2021,倒角的时候选择边线一条条的,可以阵列,如果选择整个面倒角,阵列不了

网友:
用的2021,可以阵列,倒角的时候要选择边线,不要选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