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线上面为什么没有显示象限点

楼主(2016-11-24):
如图

为什么我这个构造线上面没有显示象限点呢?

网友:
应该有的

网友:
一般都会显示的啊

网友:
去设置里看看

网友:
你是在做异形孔的时候出现的这情况吧?如果是这样,你先从当前位置点击到“孔的大小深度设置”那里,然后再点击到现在位置,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自动捕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