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工程机械液压油的品质

楼主(2016-11-24):
    在无专用检测仪器的情况下,我们总结了简易检测和鉴别液压油品质的几种方法。

  1.水分含量

  (1)目测法。若油液呈乳白色混浊状,则说明油液中含有大量水分。

  (2)燃烧法。用洁净、干燥的棉纱或棉纸沾少许待检测的油液,然后用火将其点燃。若发出“噼啪”的炸裂声响或出现闪光现象,则说明油液中含有较多水分。

  2.杂质含量

  (1)直接鉴别。如油液中有明显的金属颗粒悬浮物,用手指捻捏时会感觉到细小颗粒的存在;在光照下,若有反光闪点,说明液压元件已严重磨损;若油箱底部沉淀有大量金属屑,说明主泵或马达已严重磨损。

  (2)滤纸检测。对于黏度较高的液压油,可用纯净的汽油稀释后,再用干净的滤纸进行过滤。若发现滤纸上留存大量机械杂质(金属粉末),说明液压元件已严重磨损。

  (3)声音和振动判断。若整个液压系统有较大的、断续的噪声和振动,同时主泵发出“嗡嗡”的响声,甚至出现活塞爬行现象,这时观察油箱液面、油管出口或透明液位计,会发现有大量的泡沫。这说明液压油中已侵入了大量的空气。

  (4)加温检测。对于黏度较低的液压油,可直接放入洁净、干燥的试管中加热升温。若发现试管中油液出现沉淀或悬浮物,则说明油液中已含有机械杂质。

  3.黏度

  (1)试管倒置法。将被测的液压油与标准油分别盛在内径和长度相同的两个透明玻璃试管中(不要装得太满),用木塞将两个试管口堵上。将两个试管并排放置在一起,然后同时迅速将两个试管倒置。如果被测液压油试管中的气泡比标准油试管中的气泡上升得快,则说明其油液黏度比标准油液黏度低;若两种油液气泡上升的速度接近,则说明其黏度也相似。

  (2)玻璃板倾斜法。当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若认为其液压油黏度不符合要求并需要更换新油时,可取一块干净的玻璃板,将其水平放置,并将被测液压油滴一滴在玻璃板上,同时在旁边再滴一滴标准液压油(同牌号的新品液压油),然后将玻璃板倾斜,并注意观察。如果被测油液的流速和流动距离均比标准油液的大,则说明其黏度比标准油液的低;反之,则说明其黏度比标准油液的高。

  4.油液是否变质

  (1)从油箱中取出少许被测油液,用滤纸过滤,若滤纸上留有黑色残渣,且有一股剌鼻的异味,则说明该油液已氧化变质;也可直接从油箱底部取出部分沉淀油泥,若发现其中有许多沥青和胶质沉淀物,将其放在手指上捻捏,若感觉到胶质多、黏附性强,则说明该油已氧化变质。

  (2)从油泵中取出少许被测油液,若发现其已呈乳白色混浊状(有时像淡黄色的牛奶),且用燃烧法鉴别时,发现其含有大量水分,用手感觉已失去黏性,则说明该油液已彻底乳化变质。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好车配好油,油不好就像尿毒症,不定就把哪个零件搞坏了。

网友:
很实用的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点评):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