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上钢丝绳用什么油?

楼主(2016-11-24):
GB/T8919-1996上关于钢丝绳用油有这样的叙述:

你们的钢丝绳是怎么处理的?先来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
表面脂概述和作用

   钢丝绳几乎都在工作十分恶劣的环境中:潮湿的环境,太阳暴晒,强弱酸的环境,强锈蚀和磨损严重地影响使用寿命。钢丝绳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都应进行经常定时地涂油,以加强钢丝绳防腐性能和增加钢丝绳和机械设备机械润滑系数来减少对钢丝绳磨损。
涂油类型方法
   钢丝绳生产中的涂油类型分绳芯浸油、股的表面涂油和绳表面涂油,一般股涂油和整绳合成的时候涂油,把表面脂倒在油池里通电加热,钢丝绳小股和整绳通过滑轮导向,导入油池,导出油池,导到轴轮或者木轮上。这个油池就起到光面钢丝绳涂油的过程。
绳芯浸油
   钢丝绳绳芯涂油,除选用质量高的麻芯脂外,浸油质量直接影响到钢丝绳的使用寿命。绳芯浸油前应进行认真地干燥去水,浸油时应尽量提高绳芯的含油率。而且天然麻芯(NF)的吸油性要比合成纤维(ppc)要强。含油率的大小取决于绳芯的干燥程度、浸油时的油脂温度和浸油时间。同一条件下,绳芯含油率越高越好。油脂粘性和润滑性低浓度都是关键因素,而且含油量大的绳芯不仅能改善钢丝绳内部钢丝的润滑条件,而且可防止绳芯发霉、变质、腐烂。 绳芯浸油方法分为油槽常压浸油和真空压力浸油两种。油槽常压浸油简便易行,但绳芯卷内部不易被浸透,浸油不均匀。真空压力浸油工艺复杂,但绳芯卷能浸透,绳芯浸油均匀、含油率高。绳芯浸油温度随浸油方法不同而不同。
光面钢丝绳表面涂油
   钢丝绳表面涂油可采用在捻股和合绳时的喷涂法,也可采用合绳之后浸涂和浇涂法。喷涂是将加热熔化后的液态油脂加压后通过输油管道分送到各捻股机和合绳机的合拢处,将油注入捻制锥,使油脂充满于钢丝与钢丝之间及股与股之间的自由空隙。喷涂装置也可按机台单独配备。用喷涂法对钢丝绳表面涂油,涂油均匀,涂油质量好。 应用浸涂和浇涂法对钢丝表面涂油是在合绳机牵引轮与收线机之间设置一油槽,将捻成后的钢丝绳压入熔化的油脂中进行涂油,或通过装在油槽上方的浇油器将油带起,然后将油浇洒在行进的钢丝绳表面上。采用这种涂油方法对钢丝绳表面易产生漏涂,涂油质量不好,并且油脂仅能涂在钢丝绳表面上,钢丝绳内层股和股中内层钢丝均不能得到很好的涂油,以致会影响到钢丝绳的使用寿命。为了弥补这种涂油法的缺点,中国的一些钢丝绳厂在捻股时采用浇涂法对股进行涂油,使股中钢丝得到油脂润滑,改善了钢丝绳表面涂油质量。
油脂
   钢丝绳用油脂根据使用部位的不同分为钢丝绳表面脂和钢丝绳麻芯脂两种。表面脂用于股和钢丝绳的涂油,麻芯脂用于钢丝绳纤维绳芯的涂油。钢丝绳用油脂必须保证钢丝绳在储运和使用期间的性能稳定。对钢丝绳涂油用油脂的使用要求十分严格,钢丝绳涂油用油脂除区分为贮藏型油脂和使用型油脂外,随钢丝绳的用途和使用条件不同,所采用的油脂牌号也不相同。钢丝绳涂油用表面脂和麻芯脂的物理化学成分各国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麻芯脂和表面脂作用
   麻芯脂用于钢丝绳纤维绳芯的浸油,浸油后的绳芯在钢丝绳中除担负支承功能及缓冲功能外,还作为钢丝绳的储油库,在钢丝绳使用过程中对钢丝绳内部结构中的钢丝和钢丝之间进行润滑,减少钢丝和钢丝之间的磨损,也保护钢丝绳中的钢丝处在含油状态而不被腐蚀。因此钢丝绳用麻芯脂应具有良好的润滑性、防锈性、防腐性、粘附性、渗透性、抗老化性、抗菌性、耐温性及挤出性能而表面脂是用于钢丝绳生产过程中股和捻成后钢丝绳的表面涂油,其作用一方面在钢丝绳使用过程中减少股中钢丝间的摩擦及钢丝绳与绳轮槽的摩擦,以减小钢丝绳的磨损;另一方面是保护钢丝绳在运输、存放、使用过程中不受腐蚀。因此,钢丝绳表面脂应具有良好的润滑性、防锈性、附着性、抗老化性、耐温性、易清洗性能等。在钢丝绳生产和使用时,应根据钢丝绳的用途和使用条件选用不同型号的表面脂,例如在寒冷地区使用的钢丝绳所用表面脂应具有良好的耐低温性能,在炎热的地区使用的钢丝绳所用表面脂应具有较高的滴点,用于带摩擦轮的矿井机械设备,高炉卷扬机,塔机起重机,吊车的钢丝绳应用增摩润滑脂以增加钢丝绳表面与钢丝绳和滑轮之间的摩擦力等。

网友(2016-12-24):
以前以为不用油润滑的,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我这边全部用CF 15W/40  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