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与真空电磁阀间的管路长度

楼主(2016-11-24):
小白问题:如果吸盘与真空电磁阀间的管路(6的气管)有3-4米,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反应时间比较长?吸取物0.5-1kg,不破真空。

网友:
东西小,3.4米管路还可以。

网友A:
气管太长,时间会有延迟,因为至少气管里的气要排出才能产生真空.尽可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管太长,时间会有延迟,因为至少气管里的气要排出才能产生真空.尽可能短.

生产节拍5秒一个循环,要求不高

网友B:
6mm管路,3~4米的确太长了,如果用的是发生器,干嘛不装在吸盘或者框架附近呢?
6mm管路,如果真空源流量100NL/min,建议管道1mm左右。

补充内容 (2016-11-27 19:59):
管道总长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6mm管路,3~4米的确太长了,如果用的是发生器,干嘛不装在吸盘或者框架附近呢?
6mm管路,如果真空源流量1 ...

谢谢!用的是真空泵,你的意思是尽量用细小的管路?能说一下缘由吗?

网友(点评):
打错,总长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