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过滤器接法求助

楼主(2016-11-24):
如图,哪头接吸盘?哪个箭头是指真空的流向吗?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得这个问题。

这个真空开关是不是真空传感器?接在这里会不会容易收到污染?是不是应该接在真空发生器与过滤器之间?

网友:
1过滤器接法是正常的,A接吸盘,B接真空发生器,箭头是指气流的流向
2.真空开关类似真空传感器,可以设定不同的真空范围,但是它不会有显示,想知道负压值还要另接数显表显示,空压机过来产生的气是有污染的吗,如果有,那就会污染,没有就不会污染,它是直接接到真空发生器上的

网友:
插气管的地方,应该有字母,P进气,v真空

网友:
进气口可以加个三滤

网友:
1.A接吸盘,B接真空发生器。
2.对的,真空传感器最好放在真空发生器和过滤器之间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