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胶木零件生产工艺

楼主(2016-11-24):
哪位大神知道大批量胶木零件生产工艺?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尺寸,材质什么都没有。。。张嘴就来……

楼主:
尺寸 1.8*9.5*19.94
材质 胶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材质什么都没有。。。张嘴就来……

尺寸 1.8*9.5*19.94
材质 胶木

网友:
车 铣都行啊,注塑也行,好加工

网友:
大批量用注塑机压制而成

网友:
直接上冲床。

网友:
大批量开注塑模加工

网友:
这么小?单位mm?

楼主:
统一回复
一、保证精度
二、压缩加工成本
选择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