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6-11-24):
像这种导向轮,怎么加工才能保证Φ28轴承档的同心度!求指点.公司现有的车床是普通的卧式车床,有没有用工装之类的方法吗!

网友:
一般机床上靠治具定位,二次装夹很保证同轴, 有条件可以放在多轴机床上做, 一次装夹;

网友:
一次装夹。

网友:
一刀下 可以吧

网友:
0.5MM精加工    中间上个心棒   用M16内六角车个斜度内撑起可以的

网友:
上中心架。

网友:
最好一次装夹加工,二次装夹普车的定位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一次装夹

网友:
普车保证不了你的同轴度要求!

网友:
试试用长刀柄的内孔刀一次加工两个台阶内孔。

网友:
一次装夹就能保证

网友A: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真要做到0.02同心度普车确实很难,还是去磨比较靠谱。

网友B:
可以做工装,用工装来保证。

网友(点评):
工装跟工件的配合同样必须在0.02范围内,同样也很难。

网友:
第一步使用中心架,先加工右端内孔,精加工内孔倒角,并在右端外圆加工一段夹位,然后使用顶针顶住,打表检测跳动(右端夹位的跳动),掉头使用四抓校正,这样可以保证同轴度。

网友C:
这图画的一般,还保密!

网友:
常见要求,具体分析一下,量有多大呢,100以下,修好三爪,每次校个表,速度也还行吧,量大就想工装吧,外径全部车准,做个筒,筒外边车牙,再车一个螺母,用端面压住,留刚刚好车轴承位的孔就好了

网友:
量不大的话去找玩车床的高手,量大的话最好做台专机。不管咋做,外圆直径还是要有点精度要求的。

网友:
这种设备加工,工艺上需要作个装夹基准的切换才能确保。具体:
1,用加垫条氧焊的方式改一付三爪
2,这个三爪上卡盘后,内胀夹一个刚好(可以使三爪夹你那外圆)这么大的精制内孔件,(这条务必读懂!!)
3,光出卡爪
4,把已经半精车内外圆后的工件,夹外圆,调头精车内孔。(清洁工作一定要做进工艺文件中去)
5,芯棒或顶头装夹精车外圆
6,OK

网友(点评):
这方法靠谱,批量大的话,我们一般是买高精度的筒夹来做。

网友:
可以保证,先把外圆精加工到位,普车三爪车刀光一下,夹持外圆车内孔,掉头再车另一端内孔,同心度没问题。记得给好评哦!

网友(点评):
这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楼下你知道为什么会不行吗?原因在三爪精度不够,光过一刀之后干几件活中心就跑了,换个磨床用的三爪,精度好点的,绝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画的一般,还保密!

呵呵,我们公司只要是生产用图都要求盖保密章

网友:
还是用中心架辅助,一次装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真要做到0.02同心度普车确实很难,还是去磨比较靠谱。

他这个材料不是钢吧

网友(点评):
因为剖面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材料不是钢吧

斜网格的不应该是非金属材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斜网格的不应该是非金属材料吗

看两图A-A的图示,你说的斜网格部分是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两图A-A的图示,你说的斜网格部分是剖面。

当然可能公司有各自的标准。但是剖面线是网格的一般都是非金属材料

网友:
如果量比较少,可以掉头之后打表,精度就看个人了,可以做得到。以前看我们公司老师傅那样打表的。
如果量比较大,估计用普车有困难,,,,,,

网友E:
这材质是尼龙的可能性大,不一定是金属的

网友:
双主轴车床,左右兼车,同心度 so easy

网友:
相对于普车,公差有点严,要师傅技术好。内孔精加工后用夹头撑内孔加工两头的,应该可以。

网友:
只需要一个百分表搞定,精车外圆作为基准面,分两头车削;或者一刀搞定。这个精度没什么难度,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工件。

网友:
本人没啥经验,进来学习下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这种情况,都是外协的

网友:
夹左边外圆,精车右边两个有同轴要求的内孔,一次装夹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涨知识了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材质是尼龙的可能性大,不一定是金属的

聚四氟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工装,用工装来保证。

0.02的要求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