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能承受横向载荷吗?

楼主(2016-11-24):
有个应用,需要用平移机构压住下面的块,因为力不大,考虑直接用齿条压住,但是感觉不靠谱啊

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

补充内容 (2016-11-25 09:03):
齿条是一步、一步向后退的。最开始压3个块,然后压2个、1个,至完全退出。

网友A:
最好一个零件只负责一个功能,别觉得一个零件管两个功能能占什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一个零件只负责一个功能,别觉得一个零件管两个功能能占什么便宜。

觉得不靠谱,主要是担心齿条受到横向载荷会变形。

但如果用齿条与其他压紧件连接的话,横向载荷一样会传递到齿条上来啊。

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既然力不大,在块上面单独加一个固定装置,然后将齿条安装在固定装置上面。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结构不太好,力不大,又是多大?

网友:
利用型面定位的压块,图片仅供参考,结构仅供参考。

网友B:
怎么不可以!齿条上钻沉头孔,内六角圆柱头螺栓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以!齿条上钻沉头孔,内六角圆柱头螺栓搞定吧

正解。
还要看楼主的设计需求,一般齿条都是平面安装,现在被挑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以!齿条上钻沉头孔,内六角圆柱头螺栓搞定吧

没看明白....可能是我之前没描述清楚,现已补充。

网友:
在两车做一排夹具不就好了

网友C:
楼主先研究下齿轮啮合原理吧,然后你就知道没什么不能这么干了

网友D:
齿条和块之间还有相对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条和块之间还有相对滑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研究下齿轮啮合原理吧,然后你就知道没什么不能这么干了

请问,从齿轮啮合原理上讲,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多一个横向载荷,相当于多了一个负载扭矩而已,没看出来跟啮合运动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担心齿条刚度不足,引起变形而已。

网友(2023-08-31):
不悬空固定,有安装基础面,安装面除了能安装外还可以承受力矩,这样才可以,单独齿条受力的话会造成齿条弯曲,齿轮啮合间隙减小,咬齿,或抱齿等现象。

网友:
齿条有个地方固定就行了不固定的话不行

网友:
虽然我没有看明白这个机构是什么意思,但只要能保证齿轮跟齿条之间的啮合距离就可以啊,齿条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刚度。其他人说的加个安装板不也是在齿条的基础上增加刚度吗?如果齿条本身的刚度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还需要增添呢?

网友:
齿轮和齿条的间隙不好把控,太小磨损,太大压力不够;可采购丝杆配螺母加连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