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刀尾钉比较大,怎么办

楼主(2016-11-24):
直径6.0,SUS304材料,切断刀尾钉比较大,怎么办,沒有背轴夹着,很痛苦,

网友:
切断刀尾钉比较大,这句什么意思,没理解

网友(点评):
估计是到头后边刀杆大了,会干涉

楼主:
零件尾部,切断后尾部最后有一凸点,太大

网友:
这东西好像一般都会有。

网友A:
你的是走心机?

网友:
用台钻之类做个夹具,用砂轮、飞刀或立铣刀--杀!

网友B:
常见问题,应该是你车刀不在工件中心线上,调整一下高度就ok了

网友(点评):
貌似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见问题,应该是你车刀不在工件中心线上,调整一下高度就ok了

或者回刀再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走心机?

是走心机

网友:
现在的尺寸控制到多大了,用多宽的刀具?磨斜切削刃可以缓解啊

网友:
加工到离芯2mm的距离,提高转速,减慢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