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受力结果如何分析

楼主(2016-11-25):
我想问一下,solidworks我做了受力分析,就是他算出来的结果怎么看我就不懂了,谁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看,你自己加载的约束和载荷,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加载吗。你的分析目的是什么
说到底,楼主对力学有多少感悟,不会是基本不懂,只能按钮。结果如何,完全摸黑吧

楼主:
额,我只会按钮。。。

网友:
先翻一下材料力学吧

网友A:
单从这个结果来看直接告诉你你的安全系数很高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这个结果来看直接告诉你你的安全系数很高应该足够了

我怎么看工件已经变形的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点评):
也不看看的结果是放大了多少倍的,软件是为了更加形象表示而已,不是1:1的,最糟糕的地方都17点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看工件已经变形的不要不要的了。。。

如果变形不经过放大处理,你就没办法辨认具体哪里有变形。主要还是看数值。你也可以把变形结果调节成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形不经过放大处理,你就没办法辨认具体哪里有变形。主要还是看数值。你也可以把变形结果调节成1:1 ...

好了,明白了,可以在位移里面看,e-003是10的-3次方,我截图的界面是看屈服强度的,安全系数达到3就行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明白了,可以在位移里面看,e-003是10的-3次方,我截图的界面是看屈服强度的,安全系数达到3就行了 ...

不客气!!

网友(2018-08-29):
目前的最大应力35.88MPa,屈服强度620.4Mpa。没有问题的,安全系数足够大的。

网友(2019-06-20):
请问零件和装配体在进行受力分析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