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丝锥怎么会出现柄径不同,有标准吗?

楼主(2016-11-25):
日本产弥满和的丝锥和日本产欧士机的丝锥,加工同样的螺纹孔用。竟然出现柄径不同的问题。标准的加工中心攻丝刀柄用欧士机的就可以夹,弥满和的丝锥柄竟然大了0.5。出现了这个问题,想问询下大家,是否有类似的标准??

网友:
如果是锥柄,那应该是有莫氏锥和CNC专用锥二种不同的丝锥。

网友:
标准各国都有,但不统一,
国内标准有JBT 3411.75-1999
鬼子最隔路

网友(2016-12-28):
柄径会不同,有时候柄径相同,后面那个方形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