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跳动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11-25):
车床跳动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1,端跳还是经跳?
2,一般来说端、经跳大多都和主轴轴承有关。
3,老床子还是新床子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端跳还是经跳?
2,一般来说端、经跳大多都和主轴轴承有关。
3,老床子还是新床子调试?

老床子,端面和径跳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端跳还是经跳?
2,一般来说端、经跳大多都和主轴轴承有关。
3,老床子还是新床子调试?

卡盘和顶尖呢?丝杠?会是主要原因么?

网友(点评):
应该和卡盘顶尖没有关系。如果是丝杠的话,跳是某一固定点。

网友B:
还要看主轴的型式,如是老C6136的还有滑动轴承的,那就不是换个轴承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端跳还是经跳?
2,一般来说端、经跳大多都和主轴轴承有关。
3,老床子还是新床子调试?

我怀疑是撞车撞出来的- -

网友:
径跳与主轴轴承的关系大,端跳受卡盘和丝杠的影响多一些。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轴承综合损失,自己没有维修配套,只能把数据测好写给制造商或者特约维修

网友:
有很多原因,但轴承的因素是最大的。建议先查看一下轴承方面。

网友:
支持二楼和七楼大侠,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的,但也是属于轴承问题,就是主轴的后轴承座出现了松动,造成了这一现象。其他的一般是就轴承本身和丝杠、托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主轴的型式,如是老C6136的还有滑动轴承的,那就不是换个轴承那么简单了.

还得考虑什么因素呢?

网友(点评):
老式的C6136车床的轴颈是带锥度的滑动轴承,要将轴与孔进行配刮,要做到每平方厘米不少于20点,想想,现在谁还有这技术?

网友:
轴承的问题吧

网友:
机床主轴轴承损坏,应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