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震刀杆

楼主(2016-11-25):
问题1:山特防震刀杆的防震原理是什么?
问题2:当防震刀杆发生机械碰撞,弯曲后,是否可以修复?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刀柄内部有振动吸收装置,与刀柄弯曲变形产生的振动相反,因此能吸收振动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刀柄内部有振动吸收装置,与刀柄弯曲变形产生的振动相反,因此能吸收振动增加稳定性。

能否再具体点,是什么振动吸收装置,谢谢

网友:
我记得在山特维克那里,销售介绍的很笼统,是说刀杆内部有独立的不同频率的结构,刀振动的时候会因为不同频率相互干扰,然后减少振刀,具体的还是咨询刀具商比较好

网友:
可能内部有吸能装置,要是有导杆的剖视图纸就明了了。

网友:
当防震刀杆发生机械碰撞,弯曲后,是否可以修复?这么大在力,防振簧片也许屈服了,那就没救了。

网友:
撞刀了,估计不可逆了。
以前的了解是主要通过刀杆结构优化来防震(软件模拟优化),至于内部加不加东西还不太清楚。

网友:
1、阻尼器,抗震液(油) 里面结构弹簧,橡胶都有,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锯掉一根
2、安全起见,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