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过渡圆角大小

楼主(2016-11-25):
各位大神,如图中阶梯轴过渡圆角大小去多少合适,请说明理由

楼主:
属于非定位轴肩

网友:
查机械手册。。。。。。

网友A:
主要看实际使用情况,如果端面不定位,一般R10就可以。
也可以查下手册。

网友B:
好像是这个,GB/T 64031-1986
不过这个倒角挺大的,这么大的轴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大侠来说说。

网友:
查机械设计工艺性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个,GB/T 64031-1986
不过这个倒角挺大的,这么大的轴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大侠来说说。

谢谢啦

网友:
非定位,按5#选吧。

网友C:
这轴像是火车车轮轴

网友:
非热处理R3-5

网友D:
不倒圆角都没事,倒圆角主要是为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实际使用情况,如果端面不定位,一般R10就可以。
也可以查下手册。

搞R10不得用个R10的球头刀?这对刀具有一定要求吧?
其实从我这看用多大的刀,再选R。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倒圆角都没事,倒圆角主要是为减少应力集中

这么大的轴不能不倒角,应力集中小心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轴像是火车车轮轴

不是,输送机上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倒圆角都没事,倒圆角主要是为减少应力集中

不倒圆角怕应力集中,长时间疲劳会断轴的,那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R10不得用个R10的球头刀?这对刀具有一定要求吧?
其实从我这看用多大的刀,再选R。

表示对车刀刀具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