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控制面板连接按钮电源是单向交流220V,安全吗

楼主(2016-11-25):
       请教各位高人大神,机床控制面板连接按钮的电源是单向交流220V,附图是具体电路,接线端0和1接单向交流220V电源,这样安全吗。衷心感谢!

网友:
只要防护的好,有什么不安全?除非你的防护不好,水四处溅,那是不安全.

网友:
不是一般都是24V吗

网友:
你没看懂图,肯定不是的。

网友:
没有啥问题啊。接吧没事!标志:非工作人员严禁操作,严禁乱摸!很安全了

网友:
小工厂一块木板、一把阐刀也在用

网友:
最好用弱电控制强电。

网友:
这个“安全”是俩概念。
安全电压——对人身没有致命伤害的电压。一些场合必须采用的。
电器的工作电压,是电器设备、元器件要求的正常工作电压,是能保证设备运行和使用。比如家用电饭锅、热水器。工作电压就是220V,从产品的设计上是保证使用者的安全的,你不能以人的使用而要求设计者使用安全电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