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右侧AC/DC转换器GS2的输出是直流24V,意味着接线端0和1之间电压是交流24V吗

楼主(2016-11-25):
请教各位大神高人,图示电气图,最右侧AC/DC转换器GS2的输出是直流24V,意味着电气图中间【控变】模块接线端0和1之间电压是交流24V吗?衷心感谢!

网友:
是直流24V。变压器次级是交流的。

网友:
AC/DC应是交直流转换单元——应是直流24伏的输出,0和1之间是交流,数值是多少那得看AC/DC模块是什么要求,通常是大于24伏。

网友:
不是的,应该是变压380V另一端应该是220V,220V再变成直流24V

网友:
不一定,可以看AC/DC模块的AC输入要求,也可以看0、1前面的变压器参数是AC380V输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