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线长度公差

楼主(2016-11-25):
公法线长度公差是根据齿轮精度等级查表确定的还是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呀?

网友:
1,根据模数,分度圆直径,侧隙种类,以及第二组公差精度等级查表查的。
2,也可以根据公式计算,但很麻烦。

楼主:
那个表在哪个国标上呀?

网友:
齿轮精度等级可以查表确定,不过表也是根据公式计算出来

网友:
直接查表简单

网友:
公法线公差是算的,你能查到扯蛋吧

网友:
算了。还要靠经验去选

网友(2017-11-14):
先下下看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