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生产VA形橡胶密封圈的厂家

楼主(2016-11-25):
之前用SOG的感觉唇边软,在使用3至4个月总有泄漏情况,求各位推荐几个生产VA形密封的厂家

网友:
泄漏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不一定是VA形密封问题:
1.在使用3至4个月总有泄漏情况,我觉得给VA形密封问题并不大, 很有可能是你的杆子的表面粗度和同轴度原因多一些;
  表面粗度和同轴度经过一段时间偏心工作造成泄漏, 如果VA形密封问题 可能等不到这么久 几天问题就出来了.
2.另外一个装配的时候唇边划伤也很常见,这个问题一般也不会那么久问题才出来;
3.VA形密封 可以试一下宽度尺寸大一点的规格,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解决了, 在不行的话增大径向密封预紧力, 另外一个就是材质的问题,这个只有找知名厂家了. 试一下P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