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制作块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这个是sw自带的教程里面 这个块 生成找不到啊

网友A:
你选错了吧

网友B:
1,首先你块的选项地址要预先选好,一般和你的模板位置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2,块建立完后要保存,(第一步如果有了,会自动存在其文件夹下)
3,使用时只要点插入快,浏览就会自动转到相关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错了吧

现在看 是的 谢谢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块的选项地址要预先选好,一般和你的模板位置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2,块建立完后要保存,(第一步 ...

thanks you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