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摇把原地摇,且让活塞推动液压油

楼主(2016-11-25):
只让摇把在原位摇

只让摇把在原位摇
只让摇把在原位摇 ,推动液压油使蓝色的活塞升起。求教

网友:
参考手动千斤顶

网友A:
齿轮齿条,蜗轮蜗杆都可以

楼主:
本身的厚度大概30-34 能放下这个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蜗轮蜗杆都可以

有简单的图解发一下看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简单的图解发一下看看嘛

齿条与活塞竖直固定,齿轮与齿条啮合,然后齿轮与摇把轴固定,摇把轴可以装个轴承固定在箱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与活塞竖直固定,齿轮与齿条啮合,然后齿轮与摇把轴固定,摇把轴可以装个轴承固定在箱体上

现在的结构就是直接用螺纹连接的活塞  里面就是一个光口  ,还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请看我的名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身的厚度大概30-34 能放下这个结构吗

求指导。不太懂

楼主:
求指导

网友(点评):
找个千斤顶图片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确定是液压油推动的,那就是有个小齿轮泵?

网友:
参照套筒扳手那结构吧

网友:
不错外观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液压油推动的,那就是有个小齿轮泵?

螺纹杆前端是一个小的活塞,当螺纹拧进去的时候 活塞推动油室内的液压油进入油缸中,顶起传感器。现在就是不想用螺纹的方式需要拧出来那么多 ,让摇把可以在原有的位置拧动

网友:
棘轮结构

楼主:
棘轮结构怎么能推进液压油呢

网友(2023-09-08):
7年了。楼主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