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快捷键输入z然后e,出现无法放大也无法缩小的现象,显示窗口无内容

楼主(2016-11-25):
re也没用

网友:
有过,首先第一步看有没有中毒,然后看文件属性图形是否被误删,最后再看图层是否有关闭或冻结。前三步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图形中有个很大的图形之类的,你所需要的那部分被无限缩小了。先输入Z再输入E,回车后,再全屏幕内绿框选择,看看是否有东西被选中,若有选中放大即可。以上是我曾经处理的步骤,你试试吧,不行那就没辙了

网友:
直接用 快捷键  ,就是 双击 鼠标中键 .....谁用谁知道...

网友:
输入全命令zoom可以吗,也可以设置鼠标按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