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豪华版摇摆水刀式自动洗车机

楼主(2016-11-25):
适用车型

各种类型的轿车、面包车
洗车尺寸(长**高)
5200mm*2200mm*2000mm
机器尺寸(长**高)
3300mm*1100mm*2650mm
安装尺寸(长**高)
6000mm*3500mm*2800mm
耗电量
0.12/
耗水量
130
洗车速度
3分钟.辆(具体根据各车型的长度)
电源容量
AC380V 三相四线 8w
洗车方式
地面双轨道机器往复行走
外包材料
面板:1.2MM镀锌板喷塑
水泵
高压水泵120
电机减速器
金龙电机+东立变速器
电器产品
接触器、  变压器、漏电开关、  电磁阀控制系统、集成综合控制系统  、电脑芯片无线遥控及接收板。
机器功能及配置
高压底盘冲洗、全摇摆喷射系统冲洗车身、车头车尾斜喷式冲洗喷头、自动喷洒泡沫、双边涡轮驱动、安全行走防撞装置、8组摇摆式喷头、3路广角泡沫喷头、水电泡沫摇臂式传输、电脑芯片无线遥控操作(可选配自动水蜡喷雾系统)

网友:
没啥新意吧!对比给大家看

网友A:
水刀式。。。
这名字也真敢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刀式。。。
这名字也真敢起

水枪式是不是比刀更霸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枪式是不是比刀更霸气呢

玩机械的,都觉得水刀是用来切割钢板的。。。
整车进去,碎片出来

网友:
这么窄,顶多算匕首!

网友:
取一个梦太郎比较可以

网友:
如何“高强”,如何“豪华”,还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