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转轴设计求助

楼主(2016-11-25):
       我最近想设计一个通过齿轮传动的转轴,起到横向搅拌的作用,现在已知两轴的中心距为165mm,减速机扭矩为143 N*M,两齿轮的齿数最好相同,但是我怎么算都凑不到165mm,取模数为8,齿数为20,齿轮的中心距就变为160,取模数为8,齿数为21,齿轮中间距就变为168,这两根轴的精度要求不高,请问两齿轮的中心距没能凑到165是否有问题,因为齿轮方面接触比较少,望大侠给个解释。

网友:
变下位轻松解决

网友:
用变位齿轮就ok了

网友:
齿数不要相等。

网友A:
143Nm用这么大的模数

网友:
这个不会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非要8模的话就20齿,变位+0.346

网友:
没有功率或者转速,条件不全

网友B:
最近也在搞一个反向器,模数5,中心距135。速比可以相同,但是最好不同,所以取Z1=26, Z2=28, 啮合时轮流接触磨合。
模数改不改应该根据强度验算,只要验算齿面接触强度即可。
中心距是死的,不可单独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8模的话就20齿,变位+0.346

谢谢,请问正是正变位好,还是负变位好,变位是通过什么计算而得没仔细研究过以前使用软件计算的,手工计算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3Nm用这么大的模数

这个是减速机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搞一个反向器,模数5,中心距135。速比可以相同,但是最好不同,所以取Z1=26, Z2=28, 啮合时轮流接 ...

我这边最好是齿数相同,并且中心距是死的,我现在考虑用变位齿轮来配中心距

网友:
无变位可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正是正变位好,还是负变位好,变位是通过什么计算而得没仔细研究过以前使用软件计算的,手工计 ...

你既然要两个齿轮一样,算出总的变位系数再除以2就可以了。正变位能提高效率,降低滑动率(齿轮磨损),但是减小重合度(运转平稳性),负变位则反之,正变位应用的会多一些。你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吧。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不说用斜齿轮也可以配中心距离么

网友C:
用变位可以解决,但是有个问题,143N*m的扭矩真心不大,模数取8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位可以解决,但是有个问题,143N*m的扭矩真心不大,模数取8有点大了

恩,模数的确有点大,按这个扭力,齿厚没必要这么大,但是模数小齿数多,比我现在这样的选型优势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模数的确有点大,按这个扭力,齿厚没必要这么大,但是模数小齿数多,比我现在这样的选型优势在哪里?

齿越多运行越平稳但是加工精度越高,在受力足够的情况下,怎么选择模数大小,我现在选择的齿厚是40mm,轴孔是35,减速机转速约为60转/每分钟,减速机扭矩为143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要两个齿轮一样,算出总的变位系数再除以2就可以了。正变位能提高效率,降低滑动率(齿轮磨损), ...

正如你说的”正变位能提高效率,降低滑动率(齿轮磨损),但是减小重合度(运转平稳性)“,我看到模数减少齿数增多,“能提高传动效率,降低滑动率,同时能增大重合度,提高传动平稳性“。如果我从8模,20齿改成,7膜24齿,齿轮需负变位,那齿轮间的滑动率,重合度,效率怎么变呢?我自己都看的晕,不知道这个怎么考虑。

网友(2023-09-08):
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