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卷尺加工

楼主(2016-11-25):
钢卷尺成型加工是冷加工还是热加工,有论文上介绍的生产线上是采用淬火后成型,但在网上看到一个钢卷尺加工视频上介绍的是采用类似冷轧滚压成型,有没有大神能给介绍下钢卷尺的加工工艺,越详细越好。

网友A:
你是做卷尺的么?

网友B:
钢卷尺生产主要工艺
  (1) 冷轧钢带分带:即将厚度约0.11mm的冷轧钢带分成不同宽度的钢卷尺尺带坯带。
  (2)对尺带坯钢带进行表面处理:对钢带进行适度的热处理,使其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拉伸弹性,并对其表面进行亮化处理。
  (3)滚涂底漆:对经过预处理的尺带坯钢带,按要求进行水性涂料滚涂处理,并同步在200摄氏度每分钟的条件下烘干、收卷,作为后道工序的备料。
  (4)卷尺长度刻线及字符印刷:将涂装处理后的尺带坯投放到专用印刷设备上进行长度线纹、长度示值及相关信息的印刷,并同步进行收卷,作为后道工序的备料。
  (5)滚涂面漆:对印有长度线纹、长度示值及其他信息的尺带坯进行滚涂面漆处理,是尺带表面既具有美观效果,又具备防护底层涂层和印刷内容的功能,延长使用寿命。
  (6) 裁切、检验:对表面处理完整的尺带坯进行长度裁切,并对长度精度误差进行技术检验。
  (7)装配、包装、入库:经切断、检验后的尺带,在尺带头部联接上合适的尺钩,与适用的尺壳、尺簧进行组合安装,再经必要的检验确认后,进行包装、入库。

网友(点评):
"对钢带进行适度的热处理",钢卷尺横断面那个弧度是在热处理前还是热处理后?

网友:
讲的不错,河南省一个地方专门做卷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卷尺的么?

我想了解下它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卷尺生产主要工艺
  (1) 冷轧钢带分带:即将厚度约0.11mm的冷轧钢带分成不同宽度的钢卷尺尺带坯带。
 ...

那请问下卷尺的弧面成型是在哪一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卷尺的弧面成型是在哪一步呢

是指两头的圆角吗,应是第6步用模具直接裁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两头的圆角吗,应是第6步用模具直接裁切出来的。

我是指卷尺由平面变为圆弧曲面的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卷尺由平面变为圆弧曲面的过程

请看视频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x03078egolw&auto=0

楼主:
还有大神知道吗,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