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铝合金垂直焊,怎么焊“结实”

楼主(2016-11-25):
如图,这个接口怎么焊承载力会大些?A,如图中焊;B,左边的在上方,

网友:
这个是铝合金的轮椅么?

网友:
1,楼主这结构两种效果一样。A种稍好,只要你最左边的立柱焊口好,这边就没问题。
2,除非是这横档延伸到右边的立柱上。

网友:
加夹板焊可以吗

网友:
焊缝质量没问题的话两种方式差别不大,可以在合适的位置焊接加强筋增加结构的强度。

网友:
都切成45度再焊。

网友(点评):
感觉这种方法要好的多

网友:
如果可以,做一个“焊接用的接头”,将两根钢管插进去,然后与接头焊接到一起

网友A:
方铝和另一端圆柱管才是关键吧。它们怎么连接的。

网友(点评):
方铝开圆弧槽

网友:
切斜口对焊

网友:
切成45度 对边焊。

网友:
就你这焊法

网友:
切45度,中间孔加L型铝合金插角,用螺栓把管跟插角把住,最后沿切缝满焊。

网友:
我认为不应该选择更好的,应该选择更合适的。花最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1 AB方案能满足实际使用强度要求,AB焊接工艺性差不多的话,我认为应该选B;
2 AB不能满足要求就切45度角焊接,或者选用工程塑料L形接头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铝和另一端圆柱管才是关键吧。它们怎么连接的。

方铝单面开圆槽,不开通孔!然后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铝和另一端圆柱管才是关键吧。它们怎么连接的。

孔开一半,焊接吗?

网友:
切成45度

网友:
我的意见和上面一致,型材截面相同的话就切45°焊接。最结实。